[讨论] 关于digital PLL 里的DLP

楼主(2015-10-15):
DLP常用的结构就是一路比例一路比例积分(滤波),那么数字怎么实现比例部分?
就是具体到用门电路实现的方法,乘法器么?感觉不是啊,还是add到某个值?analog的比例好理解,digital做的少,思想都想不到了

楼主:
或者有木有最简单的数字滤波器具体们级电路实现结构,最简单就可以。

看的资料都是Z 传输函数,然后就给个simulation结果,transfunction看的懂但是怎么转换到电路里的呢

网友:
算术移位就可以,不过都是2^(-alpha)

网友:
乘法啊,移位加实现

楼主:
LS你们做过ADPLL么,怎么感觉查了资料都是应该数模混合写Verilog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