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cratch-pad RAM是什么意思?和SRAM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5-10-16):
M0中提到scratch-pad RAM,不太明白和一般的同步SRAM有什么不同?

网友:
单纯的scratch-pad ram指片内缓存,类似cache。M0的结构,arm没有定义类似的元素吧。

楼主:
   是新唐的Mini51系列提到的:2 KB SRAM for internal scratch-pad RAM (SRAM)

  网上搜索,发现有些51也是这样写的,不明白其中意思,也没看到中文解释。

网友:
好像是早期处理器的一种结构,就是内核嵌入一块耦合紧密的SRAM,起到类似通用寄存器的作用。51的4组通用寄存器,既可以用作寄存器,又可以用作内部ram,就是典型的scrtch-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