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版本的vcs运行久了就会报错

楼主(2015-10-16):
现在在2010.06版本的vcs上跑一个model,运行时间一久就会报错自动停掉,以下是报错内容,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看,多谢~~~
=======================================================================

Run time internal error: contact synopsys vcs customer support:
              (1212; newconstraint.c)

---stack trace follows: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0xffffe425 in _kernel_vsyscall ()
#0  0xf5f366a1  in dumpStackTrace () from /tools/vcs2010.06/linux/lib/libvcsnew.so
#1  0xf6214fa3  in AssFail () from /tools/vcs2010.06/linux/lib/libvcsnew.so
#2  0xf6482e3c in VCSle_07957daaeecaf254339835920264a4e740554dd63cbfe9fd506fa3afe3ff68e5 () /tools/vcs2010.06/linux/lib/libvcsnew.so
#3  0xf647e342 in SfogRandomize ()  /tools/vcs2010.06/linux/lib/libvcsnew.so
#4  0x083e0d4a in F_VCSgd_top_1_10_0 ()
#5  0x083e4d98 in T_VCSgd_top_1_33_0 ()
#6  0xf63fabce   in VCSle_63c7abb936d47b070a381e1e7ec5406 () from /tools/vcs2010.06/linux/lib/libvcsnew.so
#7  0xf6420519  in VCS_MAIN () from /tools/vcs2010.06/linux/lib/libvcsnew.so
#8  0x08084fd9  in mai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明白~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改变一下设计或者仿真的testbench会解决,但是没有特别一致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我验证过,每次都是在那个bank数就崩溃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明白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错误确实是内存错误,也可能这个版本在内存组织和分配上存在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同样的model在2012版本上就会跑很久。。。

网友:
内存错误? 也许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内存不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