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对模拟单元版图abstract lef前要做什么处理?

楼主(2015-10-16):
在对模拟单元版图abstract lef前要做什么处理?
加prboundry吗?

abstract lef后要怎样在encounter里验证它的正确性?

网友:
做edi的时候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否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这是我verify的结果,前面几步(pin/extract/abstract都正确,就是后面verify不正确)
有没大侠帮忙解释下,谢谢
本人不会encounter,不知道要怎么来验证所提取lef的正确性

网友:
lef很简单的,简单的IP手写都行

就是外框,然后pin名称和大小,自己对着版图看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东西不大的话,把提出来的lef再导进一个layout cell,对照看一下就能看出来lef对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也是学习,写的话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lef导过,怎么导?是用virtuso?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的话就自己写,照着模版改一下就ok,大的话就用工具吧,abstract可以提,也可以用virtuoso直接导出,不过这个版本要对照模版改一样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