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端工具的介绍

楼主(2015-10-16):
关于DC PT Milkway MC ICC VIRTUSO Calibre工具的一些简介,都是干啥用的。目前我只了解大概,但是希望能详细了解他们的意思 求指教啊

网友:
ICC和Virtuoso都是后端版图设计Tool,前者是PR设计Tool,后者是模拟设计工具,
Calibre是版图验证工具;做Drc/Lvs/PEX等等,与Dracula类似;
MC是Memory Compiler,
PT是PrimeTime,做PNA/PNS,功耗分析
DC是design compiler 是一种综合工具,是在用verilog或VHDL产生RTL级文件后,对设计的时序,面积等设置约束条件,产生设计网表,供后端布局布线(也就是P&R)用;
Milkway是Synopsys公司的一种数据,可以用这个工具打开这种数据。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太基础了,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回复哈,我其实也了解了这些东西,但是DC是门级网表综合工具,我其实就想知道它的概述,也就是他如何进行综合的 是转换+映射+优化。但是这个顺序我看网上的文章没有详细解答,到底是先映射后优化,还是优化了之后再映射呢。 在网上搜了倆版本,不知道听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大体意思都了解,主要就是不知道DC PT ICC 等这些工具是如何就行工作的,就拿DC来说,是门级网表综合,如何综合,资料说是转换+映射+优化完成综合,但是这个顺序是什么样子呢?我是先转换再映射最后优化吗? 还是先优化完源代码又映射呢? 网上看到了两个版本的顺序不知哪个正确。PT 静态时序分析,就是要分析我的设计的功耗,时序,面积等等因素对吧,是需要我自己设定值它再约束,那这个值我是如何去设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