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带隙那一章的举例

楼主(2015-10-16):
我想请教下,如何分析这个电路中的这个偏置呢?

网友:
加上启动电路就OK了。

网友:
同意二楼······
PS  怀疑这种带隙现在根本用不了  0.18以下电源电压顶多就2V  headroom大概会被上面那串“低压偏置”吃的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用到的,我们项目中用的就是这种架构。对精度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时,该架构结构简单,不需要OP,很省面积(2.3-3.6V电源),或者说至少没有发现什么坏处。

网友:
图中采用的二极管连接方式,正是为了克服低电压应用下headroom较小的缺点(.11工艺)。

网友:
   你确定?二极管接法的话源漏压差至少要一个阈值,这能省headro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有跨过一个管子,所以vds被压低了啊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它有跨过一个管子,所以vds被压低了啊
引用 网友B:

   这叫低压cascode 不叫diode-connect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压不低了!说一说0.18um以下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