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reate_macro_fram提取FRAM

楼主(2015-10-16):
使用create_macro_fram 可不可以提取与port连接的线?但不需要内部其它的连接线。

网友:
这个是做fram的,要连线干啥,就是个pr的框,供上层使用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想分析天线效应!

网友:
加上这个命令 就可以了
extract_zrt_hier_antenna_property -cell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