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二级差分运放的增益,输出是一个振动的,我该怎么去调呢?

楼主(2015-10-16):
各位大神,我仿真二级差分运放的增益,输出是一个震荡的曲线,怎么去调呢?

vout的波形

vout的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仿真环境没有搭对。。

网友:
先学习下基本的仿真操作再搭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没什么基础

网友:
是不是补偿的问题??

网友:
你放了什么输入? 一般先把偏置点设好然后仿一下ac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