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

楼主(2015-10-16):
LDO瞬态仿真中,当负载电流发生瞬态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较大,仿真图形如下图所示

当负载电流从500uA突变到10mA时,输出电压突变为负值,但是电路中最小电压为0,请教大神们,这是为什么?

ldo瞬态响应

ldo瞬态响应

网友:
这个是仿真波形,如果LDO环路内部没有问题。
1、那就看看参考电压在跳变的时候是否收到了影响
2、如果主要信号线都是OK的,那么滤波电容是不是确实太小,环路速度相应不过来(比如仿真的跳变的上升沿太快pS级,导致输出确实无法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