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DAC动态功耗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5-10-16):
如图是SAR ADC中CDAC的开关切换过程和对应的动态功耗,请问每一次切换的动态功耗计算方法是?
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是只有比较器的功耗么

网友:
相应的电容上下极板电压改变乘以该电容权重
|vrefx[(vip-vref)-(vip-1/2vref-0)]X2C|=Cvref^2
|vrefx[(vip-vref)-(vip-3/4vref-0)]XC|=1/4Cvref^2 or|vrefx[(vin-vref)-(vip-1/4vref-0)]XC|=3/4Cvref^2
我也不清楚对不对哈,但算出来好像是吻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计算方法了和你说的差不多,就是各电容的能量CV^2求和在前后2个阶段的差。不过有时候是总能量增大了(判断来自电源的充电,消耗能量),有时候反倒是总能量减小了(判断对GND放点,不消耗能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清楚哈,我还没仔细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开关的损耗导致了能量减少

网友(2018-03-20):
想问下nbit SAR ADC,总的开关切换的平均能耗怎么算的?

网友C:
楼主贴的图里面开关切换有错误,第三步第二副图+端dac的开关应该接011,而不是001。整个能量消耗的计算过程如下:
1. 第一步接vref的两个单位电容上的电压变化为-0.5Vref, 电荷变化量为2c*0.5Vref=cVref, 从电源吸取的能量为c(Vref)^2
2.1. 第二步, 第一种切换, +端电容阵列只剩lsb接vref, -端电容阵列无切换, +端电容阵列 lsb上单位电容切换前后的电话变化量为0.25c*Vref, 整个能量消耗为0.25*c(Vref)^2
2.2  第二步,第二种切换, +端保持不变, -端电容阵列, 中间的C切换到gnd, 2c和1c上切换前后的电荷变化量为3c*V/4, 总能量消耗0.75*c(Vref)^2
2.3+2.4切换方式与2.1和2.2类似, 不再重复赘述
计算能量消耗的主要要点是算切换后仍同vref相连的电容上的电荷变化量.

整体平均动态能量消耗等于每个码出现的概率乘以转换每个码需要的能量. 每相邻的两个码转换所需动态能量相同, 故总共有2^(N-1)种转换能耗, 传统开关切换算法中, 每个码的能耗是sum[(2^(n+1-2i))(2^i-1)]*cV^2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5437496

lcc

lcc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C:
楼主贴的图里面开关切换有错误,第三步第二副图+端dac的开关应该接011,而不是001。整个能量消耗的计算过程 ...

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贴的图里面开关切换有错误,第三步第二副图+端dac的开关应该接011,而不是001。整个能量消耗的计算过程 ...

这个第二步中第一种情况,MSB的上极板从Vin-0.5Vr下降到Vin-0.75Vr,不是也需要消耗能量吗

网友(2021-04-28):
只有接Vcm和Vref的电容会消耗能量,再乘以上下极板的电压变化的差

网友(2023-07-11):
DAC动态功耗分析 mark

网友(2024-11-13):
SAR DAC电容翻转能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