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中skip dc有何影响

楼主(2015-10-16):
跑一个RC OSC的电路,tran一直说不收敛,试过各种方法,什么cmin设为1f,增大gmin、maxstep,用node set设初始值,统统没用,最后勾了skipdc就可以跑了。求问大神,skipdc对电路仿真有何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难道不知道跑tran之前一般都是要跑dc建立直流工作点么!!!

楼主:
回复 5# bohaiyujialing 知道啊,但是我的电路就是一直一直不收敛么,然后试了各种办法都不行,只有选了SKIPDC才能出结果,得到的频率也是对的,所以不知道SKIPDC对电路到底有何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