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virtex6时钟源的定义

楼主(2015-10-16):
在v6的项目中,我看到时钟源的定义:

NET "i_clk" TNM_NET = "i_clk";
TIMESPEC TS_i_clk = PERIOD "i_clk" 15.151 ns HIGH 50 %;
NET "i_clk" LOC = U23;

这是这个66M的时钟源,我想知道,这个66M的时钟是由片外晶振提供的么?
是固定的66M么?还是可以修改period来任意指定时钟频率?
只有U23的pin上才接有晶振么?

谢谢大家

网友:
有LOC约束,应该是外部提供的时钟输入,还要再看一下UCF或顶层文件中对该引脚声明的是输入还是输出;片外的时钟源一般应该是固定的,不能任意指定,除非是由可配置的锁相环或时钟分配器提供的;
时钟输入引脚的位置,跟你所用的电路板有关系,电路应该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外部时钟源输入,这是一个66M的晶振,我的问题是:既然是固定的66M时钟,那么有必要在时钟约束上再指定period么?

网友:
有必要,设计人员知道是66M的,ISE不知道是多高频率的;对片上要走的时钟信号进行约束,否则可能会出问题。我们有个同事有次对10M时钟信号没有加约束,认为频率比较低,结果设计出来的逻辑输出和预期的相差很多。

网友:
1、这个66M的时钟是由片外晶振提供的。
2、是根据外接的时钟频率,根据时间情况定义
3、不只有U23的pin上才接有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的一大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不知道 “根据时间情况定义”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感觉lz不太清楚约束的概念,这个搞清楚了之后这些问题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