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编译问题,代码放在不同的模块,编译的结果不同

楼主(2015-10-16):
我做的是图像部分,有一个计数器(图像的头计数器)1、计数器不控制,只是一直变化  。 (结果:能够编译通过,图像正确)
2、加一个信号控制                      (结果:在map的过程中很慢,编译结束,图像是乱的)
3、将这几行代码放在顶层编译,同样的时钟,同样的控制信号。(结果:编译成功,图像正确)

对于这几行代码放在不同的地方,编译出来的结果差距这么大

咨询一下是否有大神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不知为啥,结果相同了,但是编译时间还是相差很大

楼主:
经过反复测试还是不知道原因
去掉控制信号可以,
去掉复位可以
将时钟翻转可以
可以的意思是正常便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