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ibrary attach technology library

楼主(2015-10-16):
Caence新建了一个esd40的library,建立是attach technology library是smic40,但是现在发现attach library变成了默认的cdsDefTechLib,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恢复?

网友(2020-11-12):
我也很好奇,希望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2021-09-17):
遇到同样问题,坐等答案

网友(2023-12-12):
对这个问题也有点好奇。就是在仿真时,新建一个仿真library,attach的是项目的工艺。可是我看别人的仿真library(右键看属性)很多也是cdsDefTechLib

网友(2024-09-23):
把tech.db删除,就可以实现从参考库转化为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