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线后memory边沿与旁边走线DRC间距不够

楼主(2015-10-16):
如题,ICC布线后,memory周边的走线与memory边沿,在calibre中总是报DRC错误,提示间距不够的问题

在ICC中我已经设置了把blockage mental当fat wire 处理。

求原因?谢谢了

网友:
如果有几个就手修了, 大量的就麻烦

这个是route blockag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版主
谢谢你的回复
按照你的意思,我可以理解为是IP本身的route blockage没做好的,可以这样理解么?
另外问一下,IP提供的memory给的lef,我是自己转换成Framview的,不知道与我做framview有没有关系?

网友:
read_lef即可,通常不需要另外的设置,你是怎么做的

memory 用的太频繁了,通常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直接read——lef 的,
    那您所说的route blockage的问题,是哪里的问题?
    是 memory本身还是说我在ICC里设置不当?
   O(∩_∩)O谢谢

网友:
是个别drc还是大面积的,如果是大量的,需要进一步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