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5-10-16):
小白向,新接触FPGA的问题:
1、非常想知道identify抓线(综合之前),和chipscope有什么区别?2、而且对电路到底做了什么修改,占用了什么资源?
3、因为经常不抓线功能就不正确,是否插入probe把时序“挤挤”给挤正常了?如果不这么做,怎么设置约束或者修改RTL code才能保证最后结果正确?
4、最近在看《FPGA prototyping by verilog examples》入门,请问这书有新版的吗?或者还有类似的指导类书籍推荐一下~~~

小弟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
木有遇到过

网友:
抓线对pr有影响吧

网友:
虽然不懂你说的一堆高端词汇,但我知道2点,如果在综合前就加入抓信号core,那它会随着电路一起综合,分布在你的实际逻辑旁边,如果在综合后加入抓信号core,那它只会选个附近的地方放这些资源,不太会影响到你的实际逻辑,但是无论放哪,都放在片子里了,而且是用的RAM资源,通常是BRAM,隔得比较开,所以对整个片子时序肯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