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ase_analysis 对计算时钟delay 的影响问题

楼主(2015-10-16):
项目中常用到时钟分频后与分频前时钟经过mux 选况择向后传播的情况,
                             |\
 原始时钟 --|divder|-----|  |------时钟输出,
                     |____________|/

   理论上在分频输出定义一个generated clock,通过设置两个时钟不共存,再使能寄存器多时钟分析,就ok了
  但是如果我只想让高频通过mux,通过设置case_analysis让原始时钟通过,但是就没有从原始时钟--分频时钟--mux 输出--leaf pin这条路径了,假如mux 输出时钟与其他同步时钟有交互路径,实际上在CTS时计算是不充分的,因为原始时钟--分频时钟--mux 输出--leaf pin延时与原始时钟--mux 输出--leaf pin延时不同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请问如果mux 输出时钟与其他同步时钟没有有交互路径,我这样设置会有问题吗,我能考虑到的是,分频时钟会认为没有leaf pin,从分频器到mux输入端会怎么处理?(会无限长?transition 无限大?)
  那正确做法怎么做呢? 因为时钟输出后面还有一堆时钟分频/选择逻辑,我想让mux输出时钟只输出高频的,否则所有时钟都考虑到,到寄存器CK得有多少种时钟啊,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合理的呢?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
实在太复杂,就换成2个sdc吧, 就2个mode, 分别对应不同的case analysis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icfbicfb
     看来也只能为了时序分析准确,SDC写复杂些,把所有情况都包括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