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打不开layout

楼主(2015-10-16):
提示“ layout editor capability is not enable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被别人锁住了,可以在icfb窗口看到谁锁住的。不知道的话,就直接去这个layout的目录下删除.cdb.cdslck文件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cadence没有license 。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没有空间了

网友:
应该不是被锁死,锁死是可以打开,但是不能编辑;

有没有其他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