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无法编辑

楼主(2015-10-16):
版图打开layout时出现提示:layout editor capability is not enable,版图无法编辑,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被别人锁住了,可以在icfb窗口看到谁锁住的。不知道的话,就直接去这个layout的目录下删除.cdb.cdslck文件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cadence没有license 。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第二种情况   谢谢了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