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码力分享基于FPGA实现CDMA扩频通信中的同步系统毕业设计

楼主(2015-10-16):
当今世界,通信系统中使用的通信技术层出不穷。在无线通信中,由于用户移动引起的多普勒效应和接收机与发射机使用的晶振不同,使得在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产生频偏。而且由于信道的不理想性,发送信号会产生传播时延。任何一种通信技术都需要同步,同步算法的优劣直接影响整个通信系统的性能。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精准的同步算法,就不可能进行可靠的通信,因此同步是通信双方进行可靠传输的前提。在CDMA系统中,如果收发没有同步,就不能正确的提取信息,导致通信失败。

本文主要讲述了CDMA码元同步的FPGA的实现。首先介绍国内外CDMA扩频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然后介绍了modelsimquartus II开发工具的使用,以及介绍了FPGA的基础知识。在第三章介绍扩频系统定义、扩频通信的理论基础,性能指标、DS扩频系统的组成与原理,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常见的扩频码序列,和DS扩频系统的信号发送与接收。在此基础上在quartusII开发系统中设计出CDMA码元同步系统的Verilog程序,通过将Verilog文件导入到modelsim仿真可知,上述设计能正确的完成同步、跟踪。

关键词:CDMA,码元同步,FPGAVerilog

整个CDMA码元同步系统框图如下所示:ref[7:0]为输入阈值信号,clk为输入时钟信号,en为使能信号,rst_n为复位信号,setm1setm2setm3setm4为失步控制端。error为误差指示信号,error1时,表示收发没有误差。mro为发送Gold码信号。Syn为滑动指示信号,syn出现高电平时,收端本地Gold开始滑动一个码元。

4-21 cdma码元同步系统框图

cdma码元同步系统测试代码如下:

module cdma_syn(clk,rst_n,setm1,setm2,setm3,setm4,en,
  ref,mr0,syn,error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setm1;
input setm2;
input setm3;
input setm4;
input en;
input [7:0] ref;
output mr0;
output syn;
output error;
wire [3:0] gold_syn;
wire [2:0] moutput;
sender sender(
.clk(clk),
.rst_n(rst_n),
.setm1(setm1),
.setm2(setm2),
.setm3(setm3),
.setm4(setm4),
.moutput(moutput),
.gold_syn(gold_syn)
    );
reciever01 reciever01 (
    .rst_n(rst_n),
    .clk(clk),
    .en(en),
    .insign(moutput[2]),
    .indata(moutput[1:0]),
    .ref(ref),
    .mt0(gold_syn[0]),
    .mr0(mr0),
    .syn(syn),
    .error(error)
    );
reciever02 reciever02 (
    .rst_n(rst_n),
    .clk(clk),
    .en(en),
    .insign(moutput[2]),
    .indata(moutput[1:0]),
    .ref(ref),
    .mt0(gold_syn[1]),
    .mr0(mr1),
    .syn(syn1),
    .error(error1)
    );
reciever03 reciever03 (
    .rst_n(rst_n),
    .clk(clk),
    .en(en),
    .insign(moutput[2]),
    .indata(moutput[1:0]),
    .ref(ref),
    .mt0(gold_syn[2]),
    .mr0(mr2),
    .syn(syn2),
    .error(error2)
    );
reciever04 reciever04 (
    .rst_n(rst_n),
    .clk(clk),
    .en(en),
    .insign(moutput[2]),
    .indata(moutput[1:0]),
    .ref(ref),
    .mt0(gold_syn[3]),
    .mr0(mr3),
    .syn(syn3),
    .error(error3)
    );
Endmodule

写好测试文件后,将其导入modelsim中仿真可得如图4-224-23波形

4-22 cdma码元同步系统仿真波形1

4-23 cdma码元同步系统仿真波形2

正如图4-22所示,error为持续高电平,则收发一致,完成了同步。将图4-22缩小,可以得到如图4-23所示的波形,由此图可以看出,系统完成了跟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error高电平不变。

在本设计中,介绍国内外CDMA扩频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介绍了modelsimquartus II开发工具的使用,以及介绍了FPGA的基础知识。从介绍扩频系统定义开始介绍,介绍了扩频通信的理论基础,性能指标。接着介绍了常见的DS扩频系统的组成与原理,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常见的扩频码序列,和DS扩频系统的信号发送与接收。介绍了接收端同步时常用的三种方法。最后讲述了CDMA码元同步系统的FPGA实现,通过将Verilog文件导入到modelsim仿真可知,上述设计能正确的完成同步、跟踪。当然如何快速的实现同步跟踪一直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在FPGA实现中常用资源换取速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两个并行的累加器、比较器。失步时,这两路累加器、比较器分别完成本地Gold1个周期的滑动、2个周期的滑动,这样可以节约一半的捕获时间。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介绍资源换取速度的设计。

网友:
给个顶层代码,文章内容也都是简介,这有意义吗?
来打广告就直说

网友(2025-09-21):
谢谢,能总结为一个文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