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6.0中无法安装libX*.i686.rpm

楼主(2015-10-16):
本人最近在实验室的redhat6.0系统下装cadence610. 在安装installscape的时候,系统提示libXp.so.6: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scape 窗口没有打开!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文献。用 yum install libXp
提示 warning:rpmts_HdrFromFdno:Header V3 RSA/SHA256 signature ,key ID fd431d51:No key
        Public key for libXp-1.0.0-15.1.el6.i686.rpm is not installed
用 rpm -qa | grep libXp 命令查看
     .x86_64的包都安装成功了,可是libXp-1.0.0-15.1.el6.i686.rpm 没有安装上
用 rmp  -ivh libXp-1.0.0-15.1.e16.i686.rpm 命令  提示要依赖关系。
用yum install  命令 提示no key。。。。。。。。iscape 窗口始终无法打开。
后来安装了最新版本的installscape 安装窗口打开了,暂时绕过了这个问题。ic610安装成功了,可是运行icfb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提示: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Xt.so.6: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roty.
         icfb 窗口无法打开。
用同样的方法 yum install libXt                  .x86_64可以安装上   .i686.rpm 安装不上 ,no key。
这个redhat 32位,64位兼容问题,折磨我两周了,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建议本地盘进行yum安装,百度一下

楼主:
我是在本地盘进行的yum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十分感谢。可是换操作系统,换cds版本,不是我上来问该问题的初衷。我就想在我的系统下彻底解决 libXt.so.6  和libXp.so.6的问题。最直接的就是libXp-1.0.0-15.1.el6.i686.rpm 的安装问题。我的镜像文件里有这个包,但是装不上,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  yum install libXp-1.0.0-15.1.el6.i686

yum install libXp是安装64位的libXp

网友:
回复 楼主:

   1.并非是让你换操作系统,而是将rh6的yum链接到公开服务的Centos 6的yum文件上,因为rh6是免费的,但是yum服务是收费的,也就是你上面提示的No key。

2.libXp-1.0.0-15.1.el6.i686.rpm 装不上的原因看些是否有dependency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先安装其它的.lib。如果用yum的话就会自动解决dependency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输入命令: yum install libXp-1.0.0-15.1.el6.i686
缺少什么都会自动安装的,对于64位的系统来说,.i686的32位rpm包都要输入全称,.x86_64的rpm包就yum install libXp

还要看你的yum源是本地的光盘还是网上镜像,如果是网上的,那就是最新版本的,跟你光盘里的版本可能不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同仁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
最根本的问题是我的GPG 不是最新版的。
rpm --import /etc/pki/rpm-gpg/RPM*
在配合 yum install  命令可以安装 *i686.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