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集成电路中高精度电阻如何实现

楼主(2015-10-16):
老师布置的作业,希望大神能给点指导,可以是查找资料的方向,如果能帮忙详细解答就再好不过了~谢谢啦!

网友:
我不明白你说的高精度是相对什么的,是说两个电阻的match还是实现一个阻止很精确的Rs。

CMOS工艺中制作的电阻,其载体是多晶硅(poly),通过在poly上注入N+或者P+来导电,注入的剂量和能量一般和MOS的S/D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具体的CMOS工艺下其poly电阻的方块电阻基本是确定的,想得到不用的阻值,用方块电阻计算一下确定poly的长度和宽度就好。

那么想得到一个很小或很大的电阻,不可能把poly的W和L做的无限大或小,这就分别引入了poly silicide电阻和高阻两种电阻。其载体还是poly,前者是在poly的上表面形成了硅化物(现在经常用CoSi2),其导电性接近金属,因而导电通道基本上是CoSi2,而不是poly本身了,这就形成了小电阻,其方块电阻一般在几Ω/方块的方块电阻;高阻就是会用专门的光刻版HR来阻挡MOS 的S/D注入(工艺中这二者是一起做的,需要把电阻的区域遮挡),那么poly本身的电阻基本接近本征电阻,也可以通过长宽微调其电阻,不过精度不好控制。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6-01-30):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的帮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