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提电路图时如何判断是数字区还是模拟区

楼主(2015-10-17):
第一次提图,请教如何确定模拟版图中的数字区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为什么要确定数字区?

网友:
数字区嘛,你看看layout是不是大量的数字单元啊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区直接提成数字单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逻辑结构的地方,一般画的都是一排N管,一排P管,很容易识别

网友(2016-03-14):
有大量各种门的就是数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