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引线的寄生模型

楼主(2015-10-17):
请问各位封装达人,应该如何建立封装引线的寄生模型?比如以金线或铜线为例,寄生电感,寄生电阻,寄生电容分别多大,串联还是并联?1mil的金线,1mm长有多大的电感?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5-11-28):
好问题,这个应该有大神来回答,顶一下

网友(2016-07-14):
很需要这种有深度的资料,楼主提得很有深度

网友:
看看有没有3d建模的分析工具,靠人不如靠自己

网友:
借楼赚钱,请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要看楼主的工作频率。若是不高,寄生的电阻可以忽略。若是高频,那要看封装的材料(BGA,QFN...)。这有仿真软件可提供比较精准的模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ANSYS HFSS这个EDA工具的相关资料...

网友(2016-09-20):
顶了这么多楼层还是没有人说清楚啊

网友(2017-06-06):
ansoft的q3d可以做
里面BW的建模和引脚的建模

网友:
目前自己也在学习中还请大家互相帮忙

网友(2017-10-12):
复杂的芯片封装设计在基板Layout之后会做RLC参数提取,就是提取封装模型中的RLC的寄生参数

网友(2018-03-13):
回复 楼主:

   这个不难做,下载ANSYS electronic desktop suite hfss里面建模非常容易,实在嫌麻烦的话3D Layout对不熟悉三维建模的人用起来也是很方便,封装的S参数什么的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提取。另外Ansys的这个套件包含有Designer组件,时域的参数可以非常容易的进行仿真。

网友(2020-01-16):
看来楼主在做 我想做的事情

网友:
楼主拿3D建模工具自己建模分析就好了,寄生RLGC是和频率相关的,而且和结构也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20-03-26):
用anasys的Q3D就能轻松解决你的所有疑问

网友(2020-07-10):
Q3D是2.5D 仿真软件,适合低频电大尺寸RLC提取,高频还是要用HFSS提取S参数的

网友(2020-11-03):
HFSS 和Q3d 可以做封装仿真

网友(2021-03-03):
hfss里建立bondwire模型,仿真看看就行了

网友:
请问,大家知道那种做小批量芯片键合的厂家吗?除了山东盛品和北芯

网友(2023-04-27):
这个可以用hfss仿真确定吧

网友A:
直径18um的铜金线,长度1mm,直流情况下电容0.067pF,电感0.948nH,电阻0.075欧姆  。10GHz下电容0.058pF,电感0.869nH,电阻0.576欧姆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A:
直径18um的铜金线,长度1mm,直流情况下电容0.067pF,电感0.948nH,电阻0.075欧姆。10GHz下电容0.058pF,电 ...

专业,电阻随着频率增加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