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c比对出问题后在哪里修

楼主(2015-10-17):
lec比对出问题后在哪里修,新手求指导

楼主:
还想问一下PT到底是干嘛用的?PT进行最后的signoff,这个可以理解,它是不是可以修timing ,既然可以修timing,又要进行最后的验证,为啥还要用encounter修timing

网友:
pt只是辅助修,出修的脚本, 总体还是pt做sta验证,

pt修的只是logic上的,无法反应到pr(physical)上,最后的操作只能通过pr工具来完成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版主的回答。pt在吃进encounter完成的design后,会检查timing等问题,如果timing存在问题,可以直接在pt中修改,但是这只是一种虚拟的修改,无法真正的体现出来,(pt未吃进def文件,对其route等方面做不到直接修改),pt改好后会生成一些tcl,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些tcl拷进encounter中跑,做到实际修改。也就是版主说的反应到physical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PT里是可以读入lef和def,基于物理位置去修啊,比如在PT中修hold时,如果只是在pt中修,只是logic的修掉这条hold,插了几个buffer,但是给PT lef和def 的信息,在没有位置的地方,则不会插buffer

网友:
    tweaker/ICE这些第三方工具都是需要基于PT的session来修timing的,也就是你说的PT是分析STA的工具,其实PT也可以基于物理位置来修,前提是你给它配了,另外在PT中直接暴力修,write_change后写出的tcl,encouter读进去,做一个ecoplace和ecoroute,大体上来说vio也是越来越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