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not (weak0 weak1) (NZ, A);

楼主(2015-10-17):
各位好!

形如 “not (weak0 weak1) (NZ, A);” 的行为级仿真模型,
经过综合后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反相器呢?
对应的版图是什么概念呢?

按照我的理解:
输出为 weak0, weak1 的反相器,其输出逻辑1应是低于VDD不少的,其输出逻辑0应是高于GND不少的,也就是说其输出的逻辑1高电平和逻辑0低电平,都是比正常的逻辑1和逻辑0的最低margin和最高margin都要更低或更高些的,都是更趋近于VDD/2的值。

那么其电路图实现/物理实现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我的综合/版图库中没有包含此标准单元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请教,谢谢!

网友:
静等大神回复,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重新整理了下思路:

这个  “not (weak0 weak1) (NZ, A);” 不会单独出现,其一般用在具有存储功能的结构(反相器环)中,如锁存器/寄存器,busholder等中。

假如是构成包含两个反相器的反相器环,前驱的反相器的驱动能力高于反馈的反相器的驱动能力,也即,前驱的反相器的mos管的宽长比大于反馈的反相器的mos管的宽长比。

所以这里的“weak0 weak1”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值,也即相对于另外一个反相器,其驱动能力是wea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