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步整流buck工作在psm模式时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如题,psm的实现一般是做一个电感电流反向检测,当发现接近反向时关闭低边功率管。
如果由于延时,关闭时电感电流已经反向,即由vout端流向sw端,此时关闭底边功率管会使得电感电流突变,是否存在击穿风险?
如果存在一般要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为了不降低效率,理想的是电感电流降到0时正好关闭下管。事实上,留点余量,就在没到0之前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好难保证啊

网友:
电感电流会从续流管的体二极管流出的,不会突变。

网友:
电感电流从体二极管流出,产生压降,造成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没看清我的帖子,我的意思是电感电流已经反向了,此时关闭同步管,体二极管都是反偏的了,要击穿才能走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感电流反向时,体二极管都是反偏的,如何走电流,击穿?

楼主(2016-03-31):
回复 楼主:

还是贴个图容易说明问题,问题如下:

网友:
那电流就会走上边那颗MOS的body diode回到vin去。和boost类似。

网友(2016-06-01):
请问同步boost dcdc 如何防止电流反向?
还有pmos的衬底以及pmos控制电路的电源应当接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同步boost dcdc 如何防止电流反向?
做了个psm调节方式,不知是检测 pmos管的电流还是比较pmos管
两端的电压,但都需要留预量。假如在电流反向之前关闭了pmos管,
那么电感的电流还没放完,nmos管和pmos管都关闭了,那电流如何
流走呢?谢谢
假如检测电流做过零检测,请问有无推荐电路或者资料啊
假如检测pmos管两端电压,请问有无推荐电路或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