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线性度以及输出摆幅

楼主(2015-10-17):
想问一下运放的线性度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目前我是把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形式,然后在输入加正弦信号,想用FFT分析。
输出摆幅有人仿真吗?怎么弄?
如果在瞬态仿真中添加tran noise,FFT分析的结果要如何处理才能得到噪声指标呢?

网友:
既然你运放是用在闭环中的  那当然考虑用反馈提高线性度  另外一些比如source degradation、或者V to I to V 的方法都可以用来提高线性度  也可以考虑负载的线性化比如用电阻做负载
我现在也在做一种低增益的高线性度运放  只不过是开环的  暂时不考虑用反馈  现在搞得焦头烂额的······

网友:
没测过运放线性度 ,不过有个叫THD的东西你可以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环的?不好搞吧

网友:
如果要测线性度的话 就仿trans 用calculator中的THD函数计算输出波形的谐波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瞬态分析时,直接在输出波形上用calculator中的thd函数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环运放的线性度按照拉扎维书上第三章差分输入那块的计算,岂不是仅在尾电流源流过一个管子时的差分电压范围内才是线性的?线性范围岂不是和尾电流源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做的要求在输入电压5V条件下,在输出1~4V时成线性关系,现在我是用DC扫描的方式做的。不过我想用瞬态的方法来做,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没人做tran noise仿真么?我看tran noise分析中说要使用FFT分析,我试了一下,和时间有关,时间越长貌似噪声越大,不知道为啥。有做过的来讲讲。BTW,其实我也不懂FFT。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瞬态分析时,直接在输出波形上用calculator中的thd函数就可以了么?
引用 楼主:

   是的

网友A:
   如果用trans仿真的话你在输入端给入标准正弦波  理论上在输出端就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经过闭环放大倍数放大之后的正弦波  线性度通常是跟输入信号的幅值有关系  当你在输出端给的正弦波幅度很小时  你在输出端得到的正弦波看起来非常标准  说明线性度比较好  当然,线性度不是你用眼睛看觉得好那就行的  你需要对输出波形做THD分析  才能得到准确的谐波失真量  当然了,当你加载更大的正弦波幅度的时候可能不用THD分析你就可以看到输出波形就已经失真了  即使对于一般的应用要求  如果看波形都能发现失真  那肯定是不能用的   你这里VDD=5V   输出要1-4V  我觉得应该还比较有难度的  至于“成线性关系”这句话根本不准确  你应该对线性度有个准确的指标  比如  采保电路中通常需要线性度比较高的运放做缓冲器  假如TH电路要求分辨率8位  那么你的缓冲器至少要做到9位或者10位这样吧?那样THD就最好做到-62dB以下。
至于你连FFT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那就把信号与系统好好看看  电路方面也从基础开始做  多看看论文

网友(2020-04-23):
回答的很好

网友(2024-01-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spectrum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trans仿真的话你在输入端给入标准正弦波  理论上在输出端就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经过闭环放大倍数 ...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