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A输出与开关之间加π衰/两个saw串联/PA地不分割开

楼主(2015-10-17):
麻烦请教三个问题:

1、PA输出与开关之间可以加π衰吗?上一版测试PA与开关之间匹配得不是很好,想在PA输出之后加一个0dB的π衰来增加匹配,不过好像没见过这样的设计,大部分都是在PA输入前加π衰。

2、能不能把两个saw串联起来使用?因为上一版测试感觉一个saw对带外的抑制不够。是不是saw与其它元器件的匹配不好做所以尽量少用?我用的saw的datasheet上都标明了input/output impedance 50 ohm。

3、可以整个射频收发板都用一个地吗?就是PA的地不单独分割出来。上一版PA的地与其他元器件的地是分开的,通过一个0欧电阻单点相连,但是PA的散热不好,觉得是PA地的铜皮太小了,这次想就PCB都用一个统一的地。PA的输出功率是24~27dBm。

下面是这个射频收发板卡的电路图,也麻烦看看这个设计还有没有其它什么问题:

另外想请教下一般依照经验是在哪些元器件之间加π衰?还是只要匹配不好的地方都可以加。

谢谢了。

网友:
我试着回答,仅供讨论
1. PA之后可以加Pi网络,主要是对谐波滤出,与天线的匹配关系不大. 另外怎么保证0dB 衰减吗?
2. LNA 之前两个saw ,插入损耗加大了-噪声系数大了,我看是不划算.还是找带外抑制好的SAW
3. PA的地不应单独分割,除散热不好外,与主地电感增加,影响太多性能.你这个是时分系统,不会影响RX吧

楼主:
谢谢。
1、用的mini的衰减器,不是用自己用电阻搭出来的,可以保证固定衰减量。
2、LNA前只用一个saw,就是考虑到插损带来噪声系数的问题,其它地方准备都用两个saw串联,不知道这样用有没有问题,因为没见过其它设计有两个saw串连在一起用过。
3、是时分系统,之前是担心PA的功率太大会影响其它元器件才把它的地单独分割开的。

楼主:
我试着回答,仅供讨论
1. PA之后可以加Pi网络,主要是对谐波滤出,与天线的匹配关系不大. 另外怎么保证0dB 衰 ...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如果是针对谐波滤出,那是不是再PA之后加一个saw更好?但是好像也没见过这么做的。

网友:
麻烦请教三个问题:

1、PA输出与天线之间可以加π衰吗?上一版测试PA与天线之间匹配得不是很好,想在PA输出之后加一个0dB的π衰来增加匹配,不过好像没见过这样的设计,大部分都是在PA输入前加π衰。

2、能不能把两个saw串联起来使用?因为上一版测试感觉一个saw对带外的抑制不够。是不是saw与其它元器件的匹配不好做所以尽量少用?我用的saw的datasheet上都标明了input/output impedance 50 ohm。

3、可以整个射频收发板都用一个地吗?就是PA的地不单独分割出来。上一版PA的地与其他元器件的地是分开的,通过一个0欧电阻单点相连,但是PA的散热不好,觉得是PA地的铜皮太小了,这次想就PCB都用一个统一的地。PA的输出功率是24~27dBm。

下面是这个射频收发板卡的电路图,也麻烦看看这个设计还有没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另外想请教下一般依照经验是在哪些元器件之间加π衰?还是只要匹配不好的地方都可以加。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很少看到这么做,我能想到但不确定原因有几个(纯瞎猜)  1. SAW 有1~3dB 衰减,对于PA获得的宝贵功率有点浪费. 2 SAW 是不是能使用在中大功率场合?  3. 抑制谐波用低通滤波器即可,saw 是带通,是否合适,不知。

楼主:
回复  wspyl
确实很少看到这么做,我能想到但不确定原因有几个(纯瞎猜)  1. SAW 有1~3dB 衰减,对于PA获得的 ...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saw的输入功率确实很少能到20dBm以上。

PA输出肯定有由一个串联电感和两个并联电容组成的选频网络(应该也有匹配的功能吧?),我是想在这个后面再加一个由三个电阻组成的那种PI衰减器来增加匹配,像下面这样。但是好像衰减1dB改善2dB的回波损耗,0dB衰减网络是不是就没有提高匹配的功能了(请教一下很多设计里面加0dB的Pi衰是起什么作用的,增加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