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 文件的文件头比如作者,日期,描述等可以预先编辑好自动生成不

楼主(2015-10-17):
每次粘贴复制也麻烦

网友:
可以自定义模板啊,很多编辑器都有这个功能。我用ue,使用js脚本就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好,可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m或者gvim有没? 这个用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一个函数,快捷键映射,放到启动文件里。下面例子供参考

let g:ComType="//"
let g:AuthorName="Your_Name"

function AddHeader(ComType)
    let cur_line=0
    call append(cur_line,g:ComType."#################################################")
    call append(cur_line+1,g:ComType)
    call append(cur_line+2,g:ComType." File Name    :   ".expand("%:t"))
    call append(cur_line+3,g:ComType)
    call append(cur_line+4,g:ComType." Description  :   ADD YOUR DESCRIPTION HERE")
    call append(cur_line+5,g:ComType)
    call append(cur_line+6,g:ComType." Authors      :   ".g:AuthorName)
    call append(cur_line+7,g:ComType)
    call append(cur_line+8,g:ComType." Date Created :   ".strftime("%m/%d/%Y %H:%M:%S"))
    call append(cur_line+9,g:ComType)
    call append(cur_line+10,g:ComType."#################################################")
endfunction
map <F8> :call AddHeader(ComTyp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找找gvim,vim的插件,已经预先弄好了,自己改改就行
参考这个大侠的博客吧,自己找找。
http://bb2hh.blogbus.com/c1802258/index_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以后是不是每次启动都有文件头  有时候不许要啊。还有哪个是启动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调用例子中的函数才会添加文件头,快捷键可以通过map映射;
2)启动文件是“.vimrc”,vim的配置都在里面。
试试便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find不到.vimrc啊。yum 安装的默认会在什么目录下

网友:
ise 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2016-12-31):
顶一下,先下载试试

网友:
用sublime吧,装个插件,然后用快捷键shift+F9就可以添加文件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