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ESD性能?

楼主(2015-10-18):
如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ESD性能

网友:
个人认为影响ESD性能的因素有:
1. IO的电路: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电路错了,工艺与布局做的再好都没有帮助。
2.工艺的元件特性:如果breakdown够低,防静电的特性自然好
3. IO的布局
4.整个芯片的floor plan

网友:
主要就是iopad的使用和排布,

网友:
ESD的设计与使用的工艺,芯片类型,ESD器件类型,ESD器件在芯片的排布也就是芯片的静电放电网络密切相关

网友:
layout 的不好

网友(2016-02-15):
据我的工作经验,我认为影响影响ESD性能的因素可归为三类:
1、工艺。工艺决定器件特性,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ESD结构和网络。常见的ESD结构GGNMOS,GCNMOS,SCR,RC箝位电路等。结构不同,ESD器件的触发一致性和触发电压不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主要还是看你的电路需求来设计。再者就是对整个芯片来说,ESD网络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版图。版图主要看你有没有遵从厂家的ESD规则,guardring添加的恰不恰当等,还要注意寄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