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 10.1在RHEL6.3 64位系统下成功安装方法

楼主(2015-10-18):
1.下载modelsim安装程序,从以下链接下载
http://bbs.eetop.cn/thread-317858-1-1.html
共需要下载5个文件,有64位的就下载64位版本,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install.linux
modelsim-docs.mis
modelsim-base.mis
modelsim-linux_x86_64.mis
modelsim-gcc-linux_x86_64.mis

2.运行安装程序install.linux,首先更改install.linux属性,添加可执行的属性,然后才能运行:
chmod u+x install.linux
./install.linux
我在这一步提示如下的错误:

Exception in thread"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root/mgc/install.ixl
/JRE/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ext.so.6: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折腾很久,后来明白了原来是缺少libXext.so.6这一动态链接库,安装方法很简单:
sudo yum install libXext.so.6
安装后运行install.linux,又提示没有另一个.so文件,继续安装,然后就ok了。
后面进入图像界面,自动安装即可,和windows下面安装一样。

3.破解,下载破解工具:
在本论坛下载 Modelsim_10.1c_crack.rar
http://bbs.eetop.cn/misc.php?action=attachcredit&aid=459875&formhash=339abca3
这是一个.rar的文件,要解压该文件需要安装linux下的rar工具,自己到网上搜索linux安装rar的方法,这个很简单的。
好了后解压该文件,里面会有一个MentorKG.exe,但这个是windows下的应用程序无法直接在linux下运行,需要安装wine程序,使linux可以执行windows下的部分程序。

4.安装wine,名字听着挺不错哈,确实很牛的一个工具,按照以下链接的方法安装即可:
http://www.cnblogs.com/itech/archive/2013/01/02/2842025.html

5.运行MentorKG.exe,MentorKG.exe随便放在什么路径都可以,命令行输入:
wine MentorKG.exe
自动运行,大约3分钟后会生成license文件,另存为LICENSE.txt(随便什么后缀都可以,linux对于后缀没有要求),然后用cp拷贝到你想放到的目录下,习惯放在下面的目录:
/usr/local/mentor/calibre/modeltech

6.设置环境变量,设置两个:
sudo gedit /etc/profile
在最后面添加以下两行:

export PATH=$PATH:/usr/local/mentor/calibre/modeltech/bin
这个是设置vsim的路径,vsim是在/usr/local/mentor/calibre/modeltech/bin下面,
还有一个,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local/mentor/calibre/modeltech/LICENSE.txt
这个根据你的license文件的存放位置修改。
再输入:
sudo source /etc/profile
这样新设置的环境变量就能被系统识别了,也可切出用户再登录,这样也能更新环境变量。

7.测试,在命令行输入
vsim
自动弹出了熟悉的modelsim界面,不过我这里有个小问题,图像界面貌似还不能用,但是可以使用命令行模式在编译verilog文件。
进入命令行的方法是:
vsim -c
-c表示 command 模式,不是图像界面的模式,默认vsim 会进入图像界面。
然后就进入了modelsim的命令行模式,可以使用vlog 来编译.v文件,不过不能进入图像界面就意味这不能看波形,这里还是有问题,我还在研究中,望已经解决了的给指导下,在此不胜感激!!!破解的问题已经解决:对于64位的modelsim必须使用对应的64位破解工具,下面上传上来。 Modelsim_10.1c_crack.rar (507.81 KB , 下载次数: 125 )

网友:
楼主你好,很喜欢你的帖子风格,一条条写的很清楚,谢谢呀。向你学习我也写点东西:
1. 帖子中的第3步骤给出的连接我下载不成功,所以第5步我也没法执行呀。我估计在第3条中下载的文件中可能包含windows下modelsim程序的dll文件,然后MonterKG.exe从这个dll文件中提取出feature再产生出license文件,因为没有下载第3步中的连接,我也没看到是否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似乎没必要一定在linux下执行这个MenterKG.exe, 因为如果在windows下执行MenterKG.exe时可用"-h mac_address" 参数指定hostid。(当然前提是windows安装了modelsim,或者提供前面提到的dll用于抽取feature)
2. 关于justfigo楼主你说的不能用图形界面,你在linux下patch一下你的安装完成的文件夹,然后就可以使用图形界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下载了10.1c版本modelsim对应的MentroKG,在linux下用wine运行,一次破解成功,解决了不能使用图像界面的问题。之前用在该论坛下载的MentroKG就是不行,怀疑还是MentroKG的问题。你可以直接下载我上传的这个MentroKG,去试试在linux下破解。
   你说的patch方法,我操作起来没有反应,在命令行下输入没有任何提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12-27):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2016-12-21):
太感谢了,赞一个

网友(2017-04-11):
patch能给一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需要什么patch

网友:
Great tutorial.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17-07-17):
楼主,今天按了半天的Modelsim,终于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把linux系统时间设置为2010年或者比较前的,更新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2017-11-21):
鼓捣好久也没好用,再试试您的补丁

网友:
Unable to checkout any of these license features:  qhsimvl or msimhdlsim
悲剧了

网友:
的确是产生了一大堆好用的license,
但是仿真和图像需要用到的,都没,不知道为啥

网友:
搞定了!是我的姿势不对,可能对不同shell语法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2017-12-21):
Another crack for 64-bit linux?

网友(2018-12-07):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在centos7上安装modelsim也是图形界面用不了,命令模式可以用。你能发下你的破解工具么(Mentor.exe,patch,sfk),我在网上找了好多都是不可以的。谢谢

网友(2019-12-03):
标记一下,好好收藏

网友:
好东西,楼主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