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坡印廷矢量的解释

楼主(2015-10-18):
在一个体积V中,单位时间外部电磁能量的流入或流出与体内电磁能量的时间变化率之和等于激励源功率与传导煤质耗散的功率的叠加。也可以说,流入体内的电磁功率等于体内电磁能量的变化率与激励源功率和传导煤质耗散的功率之和。——摘至中科院电子所微波工程第二章坡印廷定理
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下,个人感觉这两句话比较难懂...

我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就是流入体积V内的电磁能量就是等于激励源功率,流出能量等于激励源功率减去体内电磁能量的变化率与传导煤质耗散功率之和

网友:
流入的能量,一部分变成电磁能量,一部分被损耗掉,意思就是能量守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流入的能量,一部分变成电磁能量,一部分被损耗掉
电磁能量的变化率不就是流入的能量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电磁能量引起的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不知道对不
如果是对的就没必要再加上激励源功率了呢
流入能量不就等于电磁能量变化率再加上损耗能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一个封闭曲面S(内部功率为0),现在流入了10dBm的功率内部焦耳损耗耗散了2dBm。稳态后S内功率为8dBm

我的理解是流入功率10dBm=电磁能量变化率(8-0)dBm+损耗(2dBm)

当然
前提是封闭曲面只流入不流出

那个激励源功率我始终是没搞懂是神马意思
按照中科院 微波工程上的讲解是:流入能量功率=电磁能量变化率+耗散功率+激励源功率

网友:
当年学得不错,现在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书上的讲法是对的,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关键点在这里所说的激励源是在体积V之内的。

网友:
激励源代表有能量输入。
这两句话简单的说就:用矢量的观点来看,记住,有符号代表方向性,入的能量和出的能量以及耗散的能量和应该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