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家,做电源设计,Matlab中的系统级仿真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5-10-18):
做LDO, 导师要求先matlab做出root locus 系统级的仿真,但是matlab中的放大器根本不能设置带宽,增益等参数,而且LDO中的Pass device,就是PMOS也无法在matlab中找到等效模型。
系统图如下:

网友:
到网上去下载模型吧

网友:
我想你应该是没有明白你的老师的意思吧。。。

用小信号模型,就可以推算出所有的pole-zero

楼主:
   是啊,仔细想想还是我理解错老师的意思了,我最后用传输函数做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