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设计中差分对的DUMMY

楼主(2015-10-18):
dummy是不是有两种,一种是和差分对的mos一样,然后放在差分对的两侧,一种是用poly围一圈,什么时候用第一种,什么时候用第二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可以用poly围一圈做dummy啊,我没有见过。
通常我看到交叉耦合的那种,共质心的版图是不需要dummy的,只有摆成一排的那种会在两边加dummy,使各个管子的周边环境相同。
我其实也不懂,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很少看到使用poly围成一圈的这种,常见的是使用MOS做dummy

网友:
Dummy 主要是做matching的时候要放,保证边缘的器件看到的周围环境和layout中心部分的器件看到的环境一样。所以理论上你有一块layout是需要里面的device matching的话周围都最好要方一圈。

网友:
不过理论上如果你摆成common centroid,是不用放dummy的,但是common centroid对一些工艺参数变化的cancellation只对一阶的gradient是完全抵消的,所以比较保险的方法是不管是不是common centroid,都在外面放一些dummy

网友:
有的时候比如你有一堆pmos放在一个大的nwell里面,为了防止well-proximity effect, 会把实际工作的device和well的边缘隔开很多,然后空开的地方放一圈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