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FSS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9):
仿真时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谢谢。。。。

网友:
A/B有重合部分,方法:A+B-A&B,选项上可能还需要做减法后不保留B,不记得细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刚找到解决方法:在HFSS中找到Design Setting选择Set Material Override,check“Enable material overr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