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VM多个field不在同一个文件的寄存器模型如何搭建?

楼主(2015-10-19):
万能的IC验证版的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UVM后门访问寄存器时,出现了以下warning,请问是怎么回事?UVM_WARNING /opt/Synopsys/vcs_mx-2014.03/etc/uvm/reg/uvm_reg_field.svh(1716) @ 15211200: reporter [RegModel] Individual BACKDOOR field access not available for field 'xxx'. Accessing complete register instead.
其中xxx是已经被我替换掉的访问路径。

可能上述描述不准确,下面是详细代码:

    dut的寄存器如下定义:
module a;
wire [1:0] b_w;
b b_inst1(b_w[0]);
b b_inst2b_w[1]);
endmodule

module b(output c_w);
wire c_w;
c c_inst(c_w);
endmodule

module c(output c_r);
reg c_r;
endmodule

也就是说,b_w这个寄存器的两个field是例化在两个相同的模块当中的。

以下是寄存器模型:

class b_w extends uvm_reg;

    rand uvm_reg_field c_r_1;
    rand uvm_reg_field c_r_2;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c_r_1 = uvm_reg_field::type_id::create("c_r_1");
        c_r_2 = uvm_reg_field::type_id::create("c_r_2");
    endfunction

    `uvm_object_utils(b_w)

    function new(input string name="b_w");
        //parameter: name, size, has_coverage
        super.new(name, 2, UVM_NO_COVERAG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_reg_blk extends uvm_reg_block;
    rand b_w        b_w_inst;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default_map = create_map("default_map", 0, 1, UVM_LITTLE_ENDIAN, 0);

          b_w_inst = b_w::type_id::create("b_w_inst", , get_full_name());
        b_w_inst.configure(this, null, "");
        b_w_inst.build();

        b_w_inst.c_r_1.configure(b_w_inst, 1, 1, "RO", 1, 0, 1, 1, 1);
        b_w_inst.add_hdl_path_slice("b_inst1.c_inst.c_r", 3, 1);

        b_w_inst.c_r_2.configure(b_w_inst, 1, 0, "RO", 1, 0, 1, 1, 1);
        b_w_inst.add_hdl_path_slice("b_inst2.c_inst.c_r", 2, 1);
        default_map.add_reg(b_w_inst, 'h01, "RO");

    endfunction

    `uvm_object_utils(a_reg_blk)

    function new(input string name="a_reg_blk");
        super.new(name, UVM_NO_COVERAGE);
    endfunction

endclass

经过这样定义之后,两个c_r可以进行后门的读访问,读出来的值也是对的,但是出现了以下warning,
UVM_WARNING /opt/Synopsys/vcs_mx-2014.03/etc/uvm/reg/uvm_reg_field.svh(1716) @ 15211200: reporter [RegModel] Individual BACKDOOR field access not available for field 'xxx'. Accessing complete register instead.

我自己检查了一下,上述warning中的xxx是对的,而且后门访问读出来的值也是对的,两个c_r分别读出来都是1,但是怎么消除这个warning呢?

网友(2017-05-1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是一直困扰,寄存器多,一报就是几百几千个waning,看着真难受。找不到办法消除。

网友:
使用uvm_reg_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