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ias电流最小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5-10-19):
项目需要做一些低功耗的Bandgap,LDO以及OSC等等
电路大概结构估计都是采用最简单的架构
如果暂时不考虑电阻电容之类的面积,以及选用L很大的MOS带来的面积上的增加,以及不考虑噪声等性能
这里想请教下大家,每一路bias最小能做到多小,这个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
你说的到底是哪个模块的电流? 理论上任意小都可以,但是性能不好。要看你对性能的要求才能决定多少电流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如果其他因素都不考虑,一路bias,从VDD到PMOS,经过其他device,到NMOS,再到地,能做到多小?
   仿真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很小,10nA也可以
   但实际上这么做会有什么风险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不考虑其他性能,包括噪声,PSRR都不考虑,只要能用,能有function就行

网友:
个人认为有几点挑战:
1. SPICE模型在低电流下的模拟数值是很不准确的。
2.要做到微安以下的低电流,要采用的MOS管的长度要很大,这时元件的模型准确度也是很不靠谱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功耗 响应速度是个挑战!如果是低频,那么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全部是低频,那最低的话,大概一路bias能做到多低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嵌入人体内的,比如心脏的,都是nA级别的,但是它的工作频率很低,都是Hz级别,1K以上都不需要!
关键看你的需求!还有nA级别的设计,需要和代工厂多沟通,看能不能获取一些信息!
仿真有时候真的不可信了!只能看个大概,最后出来Ibias偏差100%都很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产品也不会嵌入体内,但是希望sleep mode下电流越低越好。。。
   基本上需要一个低电流的类似于ldo一样的东西,给retention cell供电
   还需要一个OSC,维持一些基本功能,但不要求准,偏差大一点没关系

   如果用TSMC的工艺,typical case下,做到一路bias 30nA的量级,simulation可靠程度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TSMC仿真相对准,但是30nA级别,偏差还是很大的!这个最好和代工厂沟通!

如果你只是做研究,可以试一下,

如果是量产,最好做一些模块流片看一下实际测试参数和仿真比较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i think nano ampere 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最近多少nA呢?什么工艺?design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谢谢!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看XC的LDO,轻载下自身功耗1uA, 内部包括BGR,LDO的完整电路, 并且性能很好,所以50nA左右的bias电流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
和工艺有关啊,理论上还不是多低都可以,但是低了的话,一点干扰可能就把电流干扰没了,我听说过5n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个不是50nA,80-100nA左右!结构谱也很简单

网友F:
我们采用亚阈值原理,利用高低阈值两种管做的电压基准,输出210mV左右,室温下总电流约为3nA,但是输出工艺偏差就到大了正负11mV,如果修调(面积就大了),可能到正负5mV,采用.18工艺,但是没有机会流片所以真正性能不知,关于osc,我们参考台大一篇OSC论文,工作时总电流大概在几百nA,台大这个它是流片的,我把论文贴在下面,感兴趣可以看下! [6]A 2.6 nW, 0.45 V Temperature-Compensated Subthreshold CMOS Voltage Reference.pdf (1.62 MB , 下载次数: 130 ) nanopower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ions with sub-100ppm TC.pdf (819.83 KB , 下载次数: 124 )

网友:
回复 网友F:

   赞,感谢

网友:
basd on SNR/DR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论文有点意思!作为学术参考,实际还是不敢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觉得实际应用的意义可能真的不大,因为低温性能还不是能够很好地处理,零温后的温度系数比较好,修调也不是很容易,电流小了,管子的面积是挺大的

网友(2019-02-14):
看你对性能的要求才能决定多少电流是合理的

网友:
低温性能还不是能够很好地处理啊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F:
我们采用亚阈值原理,利用高低阈值两种管做的电压基准,输出210mV左右,室温下总电流约为3nA,但是输出工艺 ...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