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错误提示请教

楼主(2015-10-19):
用Calibre做LVS时,报错提示M4_M3_3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command file 對M4和M3的定義沒有打開

网友:
没找到M4_M3_3这个单元,你的版图里肯定有白色一闪一闪的框框,应该是M4_M3的VIA孔

网友:
LVS 中没有定义M4_M3_3 layer.

网友:
command file 中没有定义M4_M3_3 这个变量,看看有没有option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