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熟悉IA的来讨论下

楼主(2015-10-19):
在需要消除offset的情形下,三运放结构的IA现在还有什么用武之地?都知道其功耗效率低是一大硬伤,所以现在论文都用CFIA,CCIA什么的了,如果是在业界,怎么样的应用里面三运放结构还有用武之地呢?

网友:
CFIA 还是CCIA 都是学校做的?
业界卖的产品有几个是用论文里面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清楚才问啊,只知道ADI发的jssc有用CFIA的,三运放结构也有挺多公司还在用(业界比较谨慎老架构使用周期长),但最新的业界的研发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I 一般都是拿产品发论文喽,你跟着 ADI 脚步就好

网友:
CFIA有在用的型号是哪款?楼主知道不?
或者ADI的论文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