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un lvs

楼主(2015-10-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gui run lvs 的时候有个选项是Netlist  ->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谁知道在cmd run lvs的时候,lvs.rulel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
需要有netlist,可以用gui导出netlist
然后在rule里加
SOURCE PRIMARY  ” “    // 填run的cell 名
SOURCE PATH  " " //填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导出Netlist 的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LVS WRITE LAYOUT NETLIST "/home/user/test.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