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Pro综合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之前在ISE上综合过,没报错,综合成功,当我用SynplifyPro重新建立工程,添加相同的.v文件,综合时,居然报错了。不知为什么,求知道的解答一下吧!

报的错误如下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FDPE加到工程中,ADD FILE就可以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怎么添加?是建一个FDPE的module吗?能具体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有FDPE.v文件在之前的ISE工程目录下,若没有需要自己编写如果这文件是加密的IP core就可能不能使用,若自己写的可以这样

网友:
没错,就是把ISE的FDPE.v这个文件加入到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