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odelsim之do文件的简化使用例程说明

楼主(2015-10-20):
由于之前的modelsim之do文件的说明都是比较复杂,适合大工程,比如V6级别的芯片仿真,使用较复杂,想do一个文件可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才能do起来的,所以本片就使用do文件来do一个简单的工程,这个工程可能比较小,可能是为了验证一个很简单的功能,使用起来也会更加方便。

1、本工程只有两个v文件,一个是top.v,即测试顶层文件,内部例化了要测试的文件。add.v是测试文件。
2、do文件是简化的do文件,因为工程简单,没有调用过多的激励文件和宏文件,所以整体上看起来比价简单。

3、 do文件如下所示:
set
XILINX_LIB
D:/modeltech_6.6d/xilinx_lib_ise13.4_modelsim6.6d/6.6d/nt

vlib work

#vlog
$INCLUDE
F:/my_designs/SmartLite/test_bench/device/tb_src/device_test_top.v

vlog
F:/wsz/test/20151019/*.v

#vlog
D:/Xilinx/14.5/ISE_DS/ISE/verilog/src/glbl.v

vsim work.top

#vsim
-L $XILINX_LIB/xilinxcorelib_ver \
#
-L $XILINX_LIB/secureip \
#
-L $XILINX_LIB/unisims_ver \
#
-lib work top glbl

add wave -r sim:/top/*

run 40us

4、top.v文件如下所示:

module top(
output
out,
output
reg
clk
);

reg
rst;

initial
begin

clk = 0 ;

rst = 1 ;

#700 ;

rst = 0 ;

#400 ;

rst = 1 ;
end

always #8 clk = ~clk ;

add add(
.in
(clk),
.out
(out)
);

endmodule

5、add文件如下所示:

module add(
input
in,
output
out
);

assign
out=in;

endmodule

欢迎各位的批评指正,和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do文件的最新的例子
set                XILINX_LIB                                        D:/modeltech_6.6d/xilinx_lib_ise13.4_modelsim6.6d/6.6d/nt

vlib work

#vlog         $INCLUDE        F:/my_designs/SmartLite/test_bench/device/tb_src/device_test_top.v

vlog        F:/wsz/test/20151020/*.v

vlog        D:/Xilinx/14.5/ISE_DS/ISE/verilog/src/glbl.v

#vsim work.test_top

vsim        -L $XILINX_LIB/xilinxcorelib_ver \
                -L $XILINX_LIB/secureip \
                -L $XILINX_LIB/unisims_ver \
                -lib work test_top glbl

add wave -r sim:/test_top/*

楼主:
实验表明,如下两点有在仿真上具有相同的功能
vsim work.test_top

vsim        -L $XILINX_LIB/xilinxcorelib_ver \
                -L $XILINX_LIB/secureip \
                -L $XILINX_LIB/unisims_ver \
                -lib work test_top gl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