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中金属的电导率

楼主(2015-10-20):
求助各位,TSMC0.18um中金属的电导率是多少,在ADS中设计传输线要用到这个参数。

网友:
找到metal resistor参数反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电导率可以在pdk中直接找到到吗

网友:
不一定有。
可以通过metal电阻方阻值和metal厚度推导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18工艺里的金属是铜吗,还是其它的

网友:
一般是铝,TSMC的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um 请看PDK!
可能是Al,可能是Cu
0.13um一下,Cu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