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产生正弦信号奇次谐波过大

楼主(2015-10-20):
本人使用DAC产生正弦,经过前端滤波后发现产生波形的频谱中奇次谐波很强,请问这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附图:

网友A:
扫一组不同输入频率,不同幅度的信号看看主tone和2、3、4、5次谐波能量的变化
先确定是摆幅过大引起的幅度失真还是频率过高导致的时域失真

网友:
什么样的DAC 结构?后面滤波是无源滤波器? 要有细节才能回答

楼主:
使用的是TI的DAC3482,后面的滤波器为无源滤波器,带宽为200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的是TI的DAC3482,后面的滤波器为无源滤波器,带宽为200M左右,我试过由0-250范围内的频点信号,输出的谐波分量都很高,从时域上看失真并不严重,请问楼上说的是指针对于谁的幅度失真?目前DAC输出的信号摆幅并不高

网友:
20dB HD3 ,肉眼肯定能看得出来。是不是上下饱和了。

或者是MSA 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说的上下饱和就是幅度饱和吧,那这是相对于滤波器而言的饱和失真吗,是由于DAC输出摆幅的问题吗?麻烦您稍微详细说一下~
附图是波形:

网友:
这个是MSA 输入的波形么?还是在DAC 输出截取的?

这个波形是没有很明显三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DAC输出差分信号后,经过巴伦转为单端信号,再经过200M的滤波器后得到的信号,我测的频谱也是这样的到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看看MSA 的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我不太清楚MSA是什么,是指DAC直接输出的信号吗? DAC直接输出的信号会出现比较大的锯齿失真情况,但是频谱无法观测,只能测到通过滤波器后的信号波形,即上面的频谱图。附图:DAC直接输出的某频点的信号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MSA 就是第一贴用来测频谱图的仪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频谱仪的输入信号就是第二张图里差不多质量的正弦信号,现在我觉得是DAC输出的信号奇次谐波就有些高,所以第三张图中信号质量较差,而经过200M的滤波之后滤除了高次的谐波后让信号质量变高的吗?2.还有之前说过的幅度饱和失真是针对谁而言的呢,是说输入滤波器的输入动态范围过大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DAC 输出是用单端probe看还是differential probe 看?  20dB HD3 应该可以肉眼看出幅度饱和。  filter 会滤掉高频失真,但是对低频没影响。

楼主:
看DAC输出用的是单端探头看波形;看DAC输出经过滤波器后的用SMA线直接连到MSA或者示波器上看的;
另外幅度饱和是下图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端probe 看dac 输出,波形看起来比较脏是正常的。你应该用differential probe 看。

你那个波形,是很失真,但不像是幅度饱和,貌似是差分输出不balanced。幅度饱和是输出的高点和低点都饱和了,有点像方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可是我看频谱的时候是用SMA线连到MSA上看的啊,这就相当于差分探头了呀,奇次谐波太高。。。。。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同时降低时钟频率和信号频率,比如降为1/10,信号3.12M,看看这时候的谐波,如果和31.2M差不多,说明幅度上非线性,如果差很多,说明DAC切换的时候有非线性失真
另外,可以的话看下你的电路图,包括器件的取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差分输出连100欧的匹配电阻,然后进入巴伦,在通过滤波器到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发现降低信号输出摆幅后频谱明显可以变好,但是这种情况下信号功率就下降得很小,请问这是否是跟DAC内部输出放大非线性或者滤波器有关系呢?附图:频谱图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A:
扫一组不同输入频率,不同幅度的信号看看主tone和2、3、4、5次谐波能量的变化
先确定是摆幅过大引起的幅度 ...

你好。请教一下摆幅过大引起的幅度失真是指超量程吗? 频率过高导致的时域失真是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