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提cdl的时候,resistor threshold valu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20):
是说超过2000ohm的电阻不提?

网友:
不管你填多少,cdl都会提出来的这个参数是给吸血鬼用的,在跑lvs的时候电阻值少于这个阻值的时候认为是短路的。
不过如果用的calibre,这个就没用,填多少都不是问题

网友:
吸血鬼就是drac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