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nitor 中为什么要定义3个数组?

楼主(2015-10-20):
看 《UVM实战》中 Monitor 都定义了 3个数组,

task my_monitor::collect_one_pkt(my_transaction tr);
   byte unsigned data_q[$];
   byte unsigned data_array[];
   logic [7:0] data;
   logic valid = 0;
   int data_size;

   while(1) begin
      @(posedge vif.clk);
      if(vif.valid) break;
   end

   while(vif.valid) begin
      data_q.push_back(vif.data);
      @(posedge vif.clk);
   end
   data_size  = data_q.size();
   data_array = new[data_size];
   for ( int i = 0; i < data_size; i++ ) begin
      data_array[i] = data_q[i];
   end
   tr.pload = new[data_size - 18]; //da sa, e_type, crc
   data_size = tr.unpack_bytes(data_array) / 8;
endtask

直接用 data_q 传递到 tr.pload  不就可以了吧?

谢谢。

网友:
最后unpack_byte 必须是一个byte的array,队列可不行,tr.unpack_byte就把数组中的各个byte转换成tr各个字段

楼主:
最后unpack_byte 必须是一个byte的array,队列可不行,tr.unpack_byte就把数组中的各个byte转换成tr各个字段 ...
引用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