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onnet中有限地结构的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0):
新手小白打算在sonnet中仿真有限地的微带微带遇到一些问题:自己画了两层金属,上下都是AIR,距离默认的GND层有一定距离。加了port后仿真提示错误:port没有ground reference,我试了两种port(一种是只在微带层加一个port,一种是在我画的两层上对应加1,-1port)都提示错误。可是我在port设置中,standard port里面,只有编号和阻抗可以设置。设置reference的选项却没有。我看教程里和其他试例里这里都能设置。
不知道我的操作哪里有问题,该如何正确加port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的截图上看应该是“standard port”,这种port是要放在box wall上的,如下图所示:
不知道你的port是否是这么放置的?
没有看到你的.son文件,只能瞎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