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er MIM CAP 問題

楼主(2015-10-20):
各位大大好

最近想跑MIM 電容的EM 模擬

我使用的是Designer 軟體

現在卡在要設定CTM的材質

我目前有M6 打VIA到 CTM CTM下面是M5

目前CTM材質設跟M5一樣

那厚度跟起始高度都比照PDK給的

跑出來是有問題的

所以想請問CTM的材質  以及CTM 到Metal 5 之間
有要額外加甚麼介電質嗎 還是IMD55 就可

感恩

网友:
这个应该问foundry吧

网友:
MIM 电容的 CTM 是在top metal 之上的。楼主要知道的parameter 是top metal 与top-1 metal 在有CTM 覆盖时,这两层金属间的IMD 的厚度为多少...
请注意,有CTM layer 的IMD 比没有CTM 的薄很多.

网友:
这个foundry都提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