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数据包的保序处理

楼主(2015-10-20):
一堆数据包缓存,包长随机,有长有短,多路并行处理后,发送出去,怎样保序(先进先出)呢,而且速度要保证?

楼主:
各位大侠支个招吧
目前方案是在包上添序号,出去时轮询查找,超出一定时间就丢包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点有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输入端存包的时候做链表。不知道和你这个轮询查找复杂度上有多少差别。

网友:
能否设计成无论包的长短,都分配给固定的处理时间,然后就可以保证各个包按照顺序被处理完成,可以在不需要额外的存储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包的顺序,代价是处理效率比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存包做链表和加包序号最后出去处理是一样吧
中间处理之前串转并然后并行处理,最后再并转串出去,主要是包有长有短,如果等长都可以自然保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链表和在数据包中加序号不一样,链表不需要轮询,加需要你在包出口要轮询的。